2台伺服同时动停

楼主(2015-08-21):
请问2台伺服要同时启动同时停止该怎么实现?
是用插补功能吗?

网友A:
看具体情况吧。假如要求不是非常高,同时启动条件,同时断开条件即可。
如果要求很高,需要用多轴同时启动功能。

网友B:
本人见过两台伺服驱动器一台作为上位机,一台作为下位机,同时各自驱动自己的伺服电机,能做到同时起停,速度可相同,可不同,设置时,两台驱动器的模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