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1):
求大神指点啊      我在触摸屏上上载到电脑的程序,一打开整个软件就退出,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那一个屏这样,,别的屏不要紧

网友A:
把文件发来,或许可以救

网友B:
或许是电脑的原因
爱在心中

网友C:
应该是没有设置好后面的拔码开关
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

楼主:
这是上载完成后生成的。AA6文件
附件: 180皂洗1.rar (1 K) 下载次数:41

楼主:
程序上传来了  各位大神们帮忙看看吧   我的就是打不开
附件: 180皂洗1.rar (1 K) 下载次数:22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上传来了  各位大神们帮忙看看吧   我的就是打不开

文件是空的,没有上载成功
  • 下载积分:+1(起名真难)
  • 深圳威纶解禁,步科解密,繁易解密 ,西门子200smart 解密, 欧姆龙扩展密码解密   FX5U解密  基恩士解密, 海泰克解密, mcgs屏解锁,安川PLC解密 GOT2000解密 松下FPXH FPX  FP7解密, Proface解密  RENZHE群:854354934    微信:crack2016  PLC项目承接电话:136-7025-9756

楼主:
    大哥  为什么  就是这一个屏这样啊 ?   我哪一步做的不对么   ?、      您在指点一下     谢谢了啊

网友D:
    我等下给你看看,我现在就在玩这种屏

网友D:
    文件是坏的,重新上载吧

网友E:
    1、检查联线和拨码开关;2、打开软件,点击文件;下拉框里点击上载应用,跟据提示输入文件名,保存;3、屏上显示输入密码,初始密码:222183600输入;4、上载完毕,保存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