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低电平输出的PLC会有2V的电压

楼主(2015-08-22):
为什么我的PLC输出会有2V的电压,按道理低电平输出应该是OV才对啊,我换个新的PLC还是一样,这是什么情况,求解答。
另外这种情况会对电磁阀的线圈产生影响么?

网友A:
NPN输出是开漏输出的,输出时你直接拿万用表测不准的,

楼主:
谢谢解答疑难,学习了

网友B:
对电压低的电磁阀的线圈有影响,比如6V的线圈。

网友C:
接上负载就没了,或者加个下拉电阻

网友D:
晶体管輸出会有漏電你看下手冊是不是在正常範圍

网友E:
向各位前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