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友,伺服电机没有设置原点回归的感应器,怎么定位或检测位置

楼主(2015-08-22):
伺服电机没有设置原点回归的感应器,怎么定位或检测位置。

网友A:
用编码器的原点信号

网友B:
用绝对值编码器.
下载积分:+1(machao2300) 真诚感谢!

网友C:
同意二楼,绝对值,然后设置某个位置为工件原点
下载积分:+1(machao2300)

网友D:
上电重新找原点就是PLC来做
下载积分:+1(machao2300)

网友E:
用编码器,要是不放心,还可以在原点加个传感器。
下载积分:+1(machao2300)

网友F:
用绝对位置编程
下载积分:+1(machao2300) 热心助人!

网友G:
用绝对值编码器,要加一个位置开关。
下载积分:+1(machao2300) 真诚感谢!
于英剑

网友H:
绝对编码器也是需要进行复位的,如果断电后。
没有原点感应器,只是使用的回原点的方式不一样,如接触式复位方式。
下载积分:+1(machao2300) 真诚感谢!

网友I:
用带记忆功能的伺服控制器,用电池保持数据,就像机器人能记忆位置一样。
下载积分:+1(machao2300)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工友解答,现在已经加了原点信号。不过还有个问题,三台步进电机工作一模一样,需要三个原点位置吗?如果三个原点开关有位置偏差 ,那不是定位的时候偏差很大
本是想用夹角为120度,三个丝杆加紧圆的物体,保证不同直径的圆柱同心。

网友C:
我的见解是:每个步进电机都设原点开关,每种型号工件,先手动走到定位位置,记下当前脉冲,写到数据配方里(如果有触摸屏的话),仅供参考,再都说为嘛不用伺服电机呢,需要检测夹紧吗?

网友B(2015-11-28):
原点位置有偏差也没关系啊,你每个步进给的脉冲数不一样不就行了,调试一下就知道每个步进该给多少脉冲了

网友J:
你这三个电机靠什么来判断夹紧停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