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上升pls解释

楼主(2015-08-22):
ld x0 ld x0 ld x0
pls m0 out m0 set y0
ld m0 ld m0
set y0 set y0
这三者有什么区别,主要想明白pls实际中的用途
加油

网友A:
你所列的这些指令实际上没有区别。
而典型的要明白边沿指令的例子应该是这样的:
LD X0
PLS M0
LD M0
ADD D0 K1 D0
去试试看上述程序与:
LD X0
ADD D0 K1 D0
这两者的区别就知道边沿指令的用途了。
Good Luck~

网友B:
pls 表示你那段程序只发一个脉冲,程序输出部分只执行一次动作,

网友C:
pls相当于点动一下

网友D:
在计数上应用PLS就看出区别了,像3楼说的一样,点动计数;不用PLS的话就是每个扫描周期运用一次

网友E:
PLS 表示运算结果从OFF到ON的一次状态转换,而OUT是每次扫描都检测出ON,前者只检测一次,后者持续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