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2):
我想问下西门子PLCVD和VB相当于三菱PLC里面的什么类型的啊.是寄存器D吗?
为什么我改变VD0的数据,VD1会变化,连VD2都有变化?是双字节的关系吗?
以前一直使用的是日系的PLC,突然用西门子的不太熟悉~希望各位能帮帮小弟。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多看看西门子的帮助文档。在step7 中VD0是包含VB0,VB1,VB2,VB3四个字节的,也就是说VD是一个双字。你改变VD0当然VD1和VD2也会变。因为VD1是包含VB1,VB2,VB3,VB4的。

网友B:
正解
VD0表示V存储区D表示寻址范围是双字0表示起始字节是VB0,一个双字有4 个字节,所以通常VD0双字的下一个双字是VD4.

楼主:
谢谢你们。我大概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多看看西门子的帮助文档。在step7 中VD0是包含VB0,VB1,VB2,VB3四个字节的,也就是说VD是一个双字。你改变VD0当然VD1和VD2也会变。因为VD1是包含VB1,VB2,VB3,VB4的。

谢谢了,我再看看帮助手册

网友C:
在编西门子的程序前,一定要搞清字符类型间的关系。上传一张图片,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编西门子的程序前,一定要搞清字符类型间的关系。上传一张图片,你看看。

太感谢了。。。。这图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