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2):
西门子200PLC 根昆仑触摸屏   断电几天  触摸屏设置的数据 就变成了0   断电几个小时 是不会变成0的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200不加电池的话数据一般只能保存3-4天左右,程序中要做断电保存程序

网友B:
请PLC加电池或者程序中把要保存的东西存到EEPROM 中,也可以把数据保存在触摸屏配方寄存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不加电池的话数据一般只能保存3-4天左右,程序中要做断电保存程序

上次 做程序  200的 好像 一切都是默认的  没有听见客户反映   断电 数据 回清0  哈哈

网友C:
我也是一切都是默认的,没出现断电丢失数据的情况,最长的1年没通电

网友D:
设置好断电保护区域就好了,跟加电池没关系的

网友E:
请换西门子的PLC,好用可靠。几乎没有坏的。
于英剑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不加电池的话数据一般只能保存3-4天左右,程序中要做断电保存程序

的这么做啊

网友F:
触摸屏是不是的主板电池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好断电保护区域就好了,跟加电池没关系的

  系统块设置  断电保持  也不是指可以保持100个小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不加电池的话数据一般只能保存3-4天左右,程序中要做断电保存程序

不会吧   PLC 只要触摸屏设置进去的 数据  断电一年 一般都还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PLC加电池或者程序中把要保存的东西存到EEPROM 中,也可以把数据保存在触摸屏配方寄存器也行

   正常做的项目 PLC 加触摸屏  数据不要保持EPROm   断电一年也没有听谁说数据清0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一切都是默认的,没出现断电丢失数据的情况,最长的1年没通电
你注意一下 断电 是否可以保持 1个星期

网友G:
触摸屏里设置

网友E:
西门子S7-200plc 要加电池的,这是必须的。不加电池貌似可以,实际上会引起很多麻烦。
于英剑

网友H:
断电保持,见下图,自己设置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