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软件问题

楼主(2015-08-22):
为什么打开9.3的C-ONE PROGRAMMER 时会这样?谢谢!求解? 请插入CX-SERVER RT 磁盘并单击确认!无法打开

网友A:
CX-SERVER没安装,建议卸载了重新安装。不了解CX-ONE的话就全部安装,不要只安装cx-p。
下载积分:+1(轩-远方)

楼主:
重新安装好几次了,打开还是这样。重新下载的软件包安装后还是这样。

网友B:
换台电脑安装看看是否是安装文件的原因,
另外,安装了那些所谓的470安全卫士,PP电脑医生之类软件的操作系统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

楼主:
电脑笔记本是win7系统64位的安装别的电脑正常。只有安装这台电脑这样。

网友A:
我笔记本电脑也是win7 64位的,安装的是9.5版的没问题,你可以去试下,论坛就有下载。

网友C:
没遇过这类问题,我的也一样是WIN7 64位的,刚新装了9.5版本的,戝爽!
好好赚钱

楼主:
各位大侠谁能给我WIN7 64位,9.5版本的软件,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谁能给我WIN7 64位,9.5版本的软件,谢谢了。
去下面网址看看吧。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75043.html

楼主:
该网站文件以被楼主删除了。

网友E(2022-09-11):
我用XP系统装上就没有问题,用win11就会出现上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