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大神降临!!!!!!QD75M4+MR-J2S驱动器的问题!!!!

楼主(2015-08-23):
三菱QD75M4+MR-J2S驱动器控制四轴;第一个驱动器的1NA接QD75M4,它的1NB接下一个驱动器的1NA。。。。。。就这样四个驱动器串联起来,请大神指教伺服的开启信号SON和RES信号是从哪里输入的?????????????
求知

网友A:
不需要的,这个光纤的,程序Y0Y1 ON就可以了,伺服使能,复位不需要外部输入信号。具体你可以看一下手册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