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助 怎么把em231 温度变送器 pt100连接起来

楼主(2015-08-23):
em231 是一般模块 不是温度专用 我想知道这三是怎么接起来的 231的端子为RA A+ A- 温度变送器的是 V+ V- S+ S- pT100 是三线的 求前辈们指教 谢谢

网友A:
RA .A+.A-.接 PT100传器,当然温度变送器 和321之间连接需要DC24V电源,-24V接 231模拟量输入B- 端。+24V接温度变送器 +,温度变送器- 接231模块 B+

楼主:
EM231的普通模块 不能直接和pt100箱连 所以才加了温度变送器 你这样接 岂不是温度变送器上没传感器啊 我的意思是 只占一个模拟量输入通道

网友B(2015-12-15):
我也想知道它们之间是怎样接线的,求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