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3):
图中的SW1那怎么选择呢,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就是输入信号转换,是选择源型输入还是漏型输入。
即输入端是电源负极还是正极的转换。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网友B:
    接PNP传感器一般选择H,接NPN传感器一般选择L,不知道对不对?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 二手PLC,触摸屏,伺服驱动,各类气动设备

网友C:
    High和Low是高低的意思
    SW1在H档,输入I点为高电位,COM为低电位,电流从I点流进,COM点流出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
  • 吉圆电气 QQ751673698

网友D:
    我看了一下,SW1是个选择开关,往H端是公用正电源+24伏,往L端是公用负电源-24伏。
  • 下载积分:+1(luyanlong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