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欧姆龙PLC中的符号

楼主(2015-08-23):
1) 欧姆龙PLC为什么要使用自定义符号(在梯形图中显示符号而不显示地址),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2) 结合PT和PLC模拟对哪些设备有效?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A:
符号编程时趋势,目的使得硬件层与软件层可以分开,也就是说,硬件的变化并不影响程序逻辑层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