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程序时间一到就停机,把程序读出来,找不出问题

楼主(2015-08-23):
机器用一段时间就自动停机,客户反映说是厂家设置了时间一到就停机功能。但是问题是我把程序读出来了,却找不到关于时间设置和具体停机的原因。现在机器不能使用,请教各位大虾了,程序我已上传,附件。

网友A:
这个可以在触摸设置的,不一定在PLC,PLC里其中一个M,on或者off都可以停机。
简单看了一下,好像M0,ON程序都动不了。

网友B:
人机可以设置宏指令作时间控制触发。

网友C:
触摸屏上设置的停机程序

网友D:
用触摸屏做宏指令 触发M1072 使PLC停机 建议楼主把触摸屏程序传上来 大伙给看看 如果设备没交完款 建议联系厂家 不要不劳而获~~

网友E:
还是结清余款吧,别做黑心买家!

网友E:
监控一下程序,看看停机时触发了哪一位,屏蔽掉即可。

网友F:
既然程序能读出,干脆把程序的131行删除就OK了!

网友G:
都是高手啊~~~~~··

网友H:
是需要看到时PLC本身停止了吗?RUN 灯还是绿色运行的吗?然后可以监控程序的运行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H:
估计是外围传感器有问题造成的吧?

网友I:
这一般关系到余款做的保护,一般做工控的会按客户要求这么做!还是结清余款吧,别做黑心买家!

网友I:
保护一般不好清,除非自己另写程序,要不做保护有何用! 建议联系厂家 不要不劳而获

网友J:
他做得东西,你解锁,你做的东西他解锁,结果赚钱的是老板,亏的是咱们。遇到这种事,通通不接单,建议自己结清余款。

网友K:
程序里如果没有相关的程序触发,那就是触摸屏里编的。
另外 从厂家的角度讲,你有可能是个黑心买家。
但是从你的角度讲,机器是直接停电而不是功能限制和交款提醒,这样如果机器停电时造成人员伤亡的话怎么办?
我觉得厂家这样做应该是不合法的,至少是不道德的,但如果买家一直不交款,那也是不道德的。
建议编的时候不要直接让机器停机,弄个烦人的提醒画面或者功能限制吧。
菜鸟努力中

楼主:
你们说的这些,有没有考虑到厂家设计的设备合理不合理,维护及时不及时这些问题。如果签合同之前和客户沟通好,使用多久要付尾款,要不然设备要停机的,这个客户也没话说。现在的问题是设备设计不合理,维护不及时,又隔三差五的停机,叫客户怎么想。
mythic

网友L:
建议这种程序还是不给黑心买家处理,我们公司目前也是屡屡碰到这类客户,设备一直在用,但是就是不按合同结款,甚至有拖3 4年的,其中不乏某些大牌家电公司,

网友M:
应该是触摸屏上做的停机程序,我也经常这么做,就是考虑收尾款的问题

网友N:
程序都能读出来 就不能在线监控吗? 看看卡在哪一步

网友O:
还是把余款打给人家吧!别想特殊办法!
于英剑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就是一个外部启动按钮坏了,谢谢各位!

网友P:
同意14楼的方法

网友Q:
先监控一下程序再说,不一定是设定了时间到就停机。

网友R:
重新写程序,气死厂家。

网友S:
关系到余款做的保护,一般做工控的会按客户要求这么做!还是结清余款吧,别做黑心买家.我上次就碰到了,到现在也没有收到钱。我准备到时间给他停下,最好不要帮这种人破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网友T:
一般做工控的会按客户要求这么做!还是结清余款吧
huiyang

网友U(2015-12-12):
他程序都能读出来,估计不会是锁程序问题。

网友V:
关系到余款做的,在余款未结清前,最好不要解密。因为下个就是我们

网友W:
怎么看不到程序

网友X:
不支持解密,一是不道德,都是同行,欠钱不还,还想用机器,你解了,下次别人解你的,
二是责任问题,你改了别人的程序,以后机器出了什么事故,你就跑不了,尽管厂家保证,但是安全事故责任,谁都保证不了,君不见人死多了,远在天边的市领导或省领导都要下台,何况我们这些屁民,分分钟背黑锅的料

网友Y:
是不是隐藏了定时程序

网友Z:
这种情况肯定是余款的问题,只要程序能读出来,一是触摸屏,二是计时器,三是时钟,我只能说到这,建议联系厂家,

网友AA:
结清余款比较好

网友AB(2016-01-28):
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AC(2016-03-04):
我怎么没有看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