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里面的帮助不能使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8-23):
我打开三菱编程软件以后,在工具栏的位置有个里面帮助,我点击帮助查找特殊继电器,结果不能使用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是FX系列的帮助文件,则需要单独安装的。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C:
对的,Q系列在安装的最后会提示自动安装帮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