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软件GT-WORKS安装出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23):
重新下载了几次都不行,找三菱自动化要了安装光盘也不行,win7 64位笔记本、win7 32位台式机都不行。。。第一次用三菱的屏GT2310,求高手指点怎么安装works3呀。。

网友A:
可能你的安装文件真的有问题,本站下载区的就能安装使用的,直接双击或者右键单击选择打开就行了。

网友B:
三菱触摸屏软件GT-WORKS安装序列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