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4):
请教CX-Programmer9.3 在线用USB连接CP1H监控实时状态经常会掉线,开始以为是USB线有问题,换了佳能的打印机USB线没有太大的改善,在USB线上加了TDK的磁环滤波器也不行。

网友A:
换一台电脑试试,有的电脑USB输出电压不足5V就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台电脑试试,有的电脑USB输出电压不足5V就有这种现象。

同一台电脑去年是正常的,今年不知不觉就成这样了,难道真的是电脑老化了,该换掉了

楼主:
掉线问题解决,电脑原来设置最优省电模式改为正常模式后就不掉线了
谢谢小小蜗牛的提醒!

网友B:
非常有用,感市谢分享,明天试下
电镀设备自动化

网友C:
我也遇到這個問題。謝謝分享

网友D(2015-10-10):
宝贵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E:
我经常也遇到这个问题,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