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以替代高周波热合机的设备吗?

楼主(2015-08-24):
焊接双面泡壳用的,买过几个不同厂家的设备,都不好用,故障率高,焊接不稳定。
请问还有其它什么样的设备,可以做泡壳焊接?

网友A:
吸塑焊接?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