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3U系列的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越详细越好

楼主(2015-08-24):
如题
我只知道是穿送指令,具体传送那些地址数据希望有大神指点

网友A:
串口通信指令,具体如何使用看FX3U使用手册

网友B:
串口通信指令发送从D300---D311的数据,接收D100---D129的数据,K2为第2个COM口通信,一般为485通信,在程序中一般用于第二组串口通信,或用到二个波特率通信的程序。
下载积分:+2(chenhong)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