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通讯

楼主(2015-08-24):
请问下工控朋友们!关于SPI是怎么一个方式,看了百度的解释还是不怎么能理解。
比方说正常的串口通讯,RS485方式,
那问题1:SPI通讯是有固定的硬件吗?如果不是,那是跟串口通讯是一样的硬件方式吗?
问题2:SPI软件通讯协议是固定的吗?比如说Modbus方式差不多。
比方我现在要进行与一方进行通讯,采用SPI通讯,那硬件怎么弄,还是只要采用正常的串口就可以了?
软件呢?是固定的协议格式吗?
以上,请知情人回答下,十分感谢!

网友A:
spi一般来说属于板内通信,即芯片间的通讯。spi通信建议看芯片手册,也不算复杂,很容易成功。工控一般设备间不会采用这种通讯。这是单片机同其它芯片或单片机的之间数据通讯,还有I2C,之类通信。比如51单片机从AD芯片采用SPI方式读数值。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