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4):
   我最近通过QD75MS4的模块和J4-350B的伺服驱动在做速度模式。
我有两个速度,一个是低速S1,和高速S2。我设置了两个定位数据对应S1和S2。
通过外部开关也能实现低速S1和高速S2的旋转,
可是发现在低速旋转的状态下,是无法通过开关直接切换到高速。必须先进行轴停止然后再启动高速。同理高速到低速也是这样。
想请教大家,如何实现在速度切换的时候不用停止轴,能直接通过开关来实现高速到低速,或者低速到高速这个减速或加速的过程。
每次要切换速度的时候都要先进行停止,再启动比较麻烦。
懂得各位给小弟我提提意见啊

网友A:
发一个QD75的程序,可参考下 [attachment=139281]
  • 下载积分:+2(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B:
    上面不是有连续路径选择吗,在那个定位模块软件上选择,相邻两个定位点用连续路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