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液压图纸部分分析请前辈指教

楼主(2015-08-24):
各位前辈:请问一下这个液压图的插装阀后面并联的两个溢流阀他们工作情况是怎样的,先谢谢了

楼主:
图为部分图,图标的回油箱,主上腔,下腔,都还有接其它的阀,只是没有画出来,

网友A:
主要的作用是当“缸”承受背压时的一个安全措施。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谢谢,背压是不是指有相 ..

网友B:
ya8断电时,使用高压溢流阀10a,ya8通电时,使用低压9a,这样可以组成2个等级的压力,8a是远控。下腔同理。
下载积分:+5(何工控学) 谢谢,知道了,非常感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们,非常谢谢你们的指教,现在就像开启了一扇大门一样。真的非常谢谢!

网友C:
楼主画的不知道你系统压力在哪里,根本不成立。但按常理那个两个溢流阀是配合插装阀来控制不同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