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4):
   我最近通过QD75MS4的模块和J4-350B的伺服驱动在做速度模式。
我有两个速度,一个是低速,和高速。同时对应K1和K2两个定位数据。
通过外部开关可以实现高低速的旋转,可是发现在低速旋转的状态下,是无法通过开关直接切换到高速。必须先进行轴停止然后再启动高速。同理高速到低速也是这样。
想请教大家,如何实现在速度切换的时候不用停止轴,能直接通过开关来实现高速到低速,或者低速到高速这个减速或加速的过程。
每次要切换速度的时候都要先进行停止,再启动比较麻烦。
有谁知道可以直接进行高速和低速的切换不用进行轴停止,懂得各位给小弟我提提意见啊

网友A:
有速度控制模式和位置控制模式。

速度模式应该可以直接切。
我的是速度模式,两个速度直接切换有注意点么,每次都要停止以后切换有点麻烦,可以的话是我程序上有问题么?

楼主:
沉了,自己顶一个,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指教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