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4):
威纶触摸屏,屏幕分辨率有问题,导致画面不能完全显示,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是更换不同型号的屏时造成的吧。

网友B:
那是你选择的型号不正确
爱在心中

网友C:
应该是屏驱动程序有误 也就是说屏幕大小不同的屏 不同厂家的或者不同工作方式的屏不能直接互换
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

网友D:
在系统参数设置里面修改高度 宽度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