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问题

楼主(2015-08-24):
丰田710织机显示屏,系统WINDOWS CE,里面有一张CF卡,现CF卡损坏,我装一张新CF卡,在从别的机器拷文件到CF卡,可试机显示,Invalid system disk Replace the disk,and then press any key(无效地更换磁盘,然后按任意键)

网友A:
复制是不行的,你电脑的C盘坏了你复制更换能好使吗?需用GOHST

楼主:
帮我看看哪个是安装文件

网友B:
要对原来的CF卡做GOHST镜像 然后将镜像反过来做到新的CF卡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帮我看看哪个是安装文件
都不是。

楼主:
GOHST镜像怎么做?谢谢

网友D:
试一下 R-Drive Image

楼主:
6楼能发个软件给我吗

楼主:
己安装正常,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