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4):
求高手指教,我想用FX2N来实现同一工程6个本质一样但输出不同的程序,这6个程序相互独立,可不可以,谢谢!

网友A:
不能象Q一样有程序1,程序2,程序3。

只能写在一个梯形图里。看起来不方便。

网友A:
不能象Q一样有程序1,程序2,程序3。

只能写在一个梯形图里。

网友B:
可以的,用GX-WORKS2编程(使用标签),可以分段编程,也可以创建功能块,不过下载到PLC后读出来就没了,不像西门子200和欧姆龙的CP1H能保存
你好,我看到你给我的帖子回复中提到用GX-WORKS2使用标签后分段编程,我不是很明白,不太会用麻烦问一下有没有实例给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C:
说的是什么意思哦?
菜鸟努力中

网友D:
可以用标签

网友E:
你说的是用局部变量变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用GX-WORKS2编程(使用标签),可以分段编程,也可以创建功能块,不过下载到PLC后读出来就没了,不像西门子200和欧姆龙的CP1H能保存

多谢了我明白了

网友F:
为什么不能用MC、MCR指令。。。

网友G:
第一个程序写好了  写第二个   一直往下写      然后在每个程序母线前面打一个 P1  P2   有几个程序打几个    查程序也快
不过我想说  你用FX  能有几步程序啊    还成烦恼了       鼠标滚一下 一下子就滚到底 了

网友H:
FX2N建议可以用子程序跳转,每次执行完以后将数据保存,下一个周期在使用。

网友I:
梯形图用子程序可以实现,不过必须编写程序的结构严格,不然动作不了的。
用st语言可以分段的,不过我还不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