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4):
麻烦问下用三菱PLC的N:N通讯,数据寄存器和辅助寄存器不够用,假如我要传送20个数据。怎么做呢?

网友A:
N:N通讯的模式2数据交换的个数最多,  位元件64点、字元件8点。
     你说的20个数据是位元件九解决了。是位元件的话就麻烦了。
  我想到一个思路,不知道可不可行。    用位元件来表示数据,   位元件应该是够的,  所以把位元件的状态传到接受方,然后接受方再转换位 数据   (具体说明指令忘记了,肯定是有这指令的。)
  •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 菜鸟努力中

网友B:
    分批传嘛,这有啥难度。就是速度慢点,我想你用NN网络也不会有太高的实时性要求了。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具体怎么做呢!谢谢
  • 下载积分:+2(lay111) 好贴好贴!

网友B:
    要快就用以太网

网友C:
    假如不用位元件的话,64个位寄存器可以当做4个字寄存器使用,也就是说最多12个寄存器,再多了就不行了。那就要用其他的方法,如有触摸屏就好办了

网友D:
    2F的點子不錯! 拿一字元當索引暫存器,再用幾個暫存器依照索引排放數值

网友E:
    20个太多了     用两个就够了

    D0=1   本地D101 MOV到  D1 传过去的数据  保持到  D101 里面    回传一个接受完成
    D0=2   本地D102 MOV到  D1 传过去的数据  保持到  D102 里面    回传一个接受完成
    D0=3   本地D103 MOV到  D1 传过去的数据  保持到  D103 里面    回传一个接受完成
    D0=4   本地D104 MOV到  D1 传过去的数据  保持到  D104 里面    回传一个接受完成
    D0=5   本地D101 MOV到  D1 传过去的数据  保持到  D105 里面    回传一个接受完成
    D0=6   本地D101 MOV到  D1 传过去的数据  保持到  D106 里面    回传一个接受完成

      2个可以实现  这样要传送20次    当然别傻呵呵的     就用两个     每次传送的时候  可以多传送几个 看最大能有几个   如果一次可以传10个 你们传送两次就可以了

    只是个思路而已      有些 人看不懂 回来补充一下

网友F:
    4楼说的好啊。

网友G:
    如果数据比较小,可以考虑将两个数整合到一个数里面,传回来再分解开。
    另外既然都N:N了,直接自己发算了。

网友B:
    自己定个简单的协议就行了,用计数配合变址寄存器,计数值用传送成功回授信号增量计数。
    别说20个字,就是2000个字也没有问题。这样简洁,高效,最大化的通讯利用率。
    譬如要传送D100-D1199
    一次传4字
    BMOV D100z0 至交换寄存器 K4
    Z0=N*8
    接收也一样

网友B:
    其中交换的第5个字内写一个标示其值为N,方便接收方利用其变址寄存器安放接收到的数据。尽量做到数据存储编号一致,整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