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7MS2模块对应的MR-J4-10B的Driver伺服回原点有误差

楼主(2015-08-24):
QD77MS2模块对应的MR-J4-10B的Driver(带电池的)伺服回原点有误差,每次做原点回归的时候会0.001或则0.002的偏差,导致伺服报警96.1,断电几次后重做原点就OK了
请教下高手如何解决

网友A:
楼主,你加了电池伺服回了原点他就应该记忆住那个原点了啊, 你要回原点只要走绝对值到0不就可以了。一般原点位置没丢失不用回啊

楼主:
关键是回原点的时候绝对值会有误差不是0,而是0.001微小误差

网友B:
估计伺服参数没调好,先一键调整。上次遇到这个报警代码也是这样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