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4):
[attachment=138820]这个画面中vw004这个地址在plc中找不到这个地址,不知道为什么,西门子的plc [attachment=138819]麻烦师傅告诉下怎么查看这个画面对应的字地址,这是从屏中读出来的程序其中一个画面,找不到地址啊
www.xueplc.com

网友A:
看看设置有没 设置不对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设置有没 设置不对的地方

哪个设置,请详细说明,我对这个品牌的屏不是很懂

网友B:
在你的PLC里面没有vw004的数据保存嘛,反正目前我接触的三菱是需要的

网友C:
建议楼主先找普罗菲斯的手册先看看,这样要解释太麻烦了,
LS是屏内部的寄存器
  • 下载积分:+5(plc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先找普罗菲斯的手册先看看,这样要解释太麻烦了,
    LS是屏内部的寄存器

    这位大哥,能给我发一份手册吗,在网上没找到

网友D(2015-10-03):
    这是一个密码比较画面,密码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plc寄存器,把程序发上来给你看一下

网友E:
    你那是气流纺设备用的,你看看PLC里有没有定义符号表变量。

网友D:
    你那是不是泰坦气流纺设备用的
  • 下载积分:+5(plc学者) 是的,泰坦的

网友E:
    8楼的也是纺织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