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ueplc.com

楼主(2015-08-24):
安装好驱动,会生成一个新的串口,请记下生成的串口,端口是com3

然后打开西门子软件,点击软件里的,出现 窗口
点击设置接口,选择”PC/PPI cable(PPI)”后。点属性

选择com3,这里的端口一定要选择电缆安装好驱动生成的串口

切换到”PPI”选项夹,”地址”默认的是0, “网络参数”里两个选项请不要打钩。要不然也是无法通信的。”传输率”可根据PLC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部分廉价电缆不支持高波特率)

完事,一路点确定,然后回到通信界面,双击”刷新”即可找到PLC的型号,即可上下载程序。

网友A:
不错!不过学过PLC编程的都会。
于英剑

网友B(2016-02-20):
上次碰到一个串口故障的S7-200,差不多把各种方法试一遍

网友C:
不过学过PLC编程的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