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符号是什么调节阀

楼主(2015-08-25):
各位液压师傅们,请问这个图的a是一个什么调节阀

网友A:
梭阀,相当于两个机械联锁的单向阀。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

网友B:
我看有点像梭阀来的,哪边压力大,那边先打开。

网友C:
主要在电磁阀

网友D:
梭阀选择压力大的控制插装阀

楼主:
梭阀,那在书上怎么没有看到过个阀的说明呀,只是好像在哪看过,不太记得了

网友E:
居然没见过这种阀,长知识了。。。

网友F:
SMC的官网上有 专门画汽路图的软件 里面有很多的汽动元器件的标准符号。。。

网友G:
梭阀在日系的液压系统应用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