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ID控制程序解析问题

楼主(2015-08-25):
请各位专家帮忙看看这段程序,可否提供一个详细的解释,把每一个变量都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在程序中,K的设定值为VW18,ti的设定值为VW28,Td的设定值为VW14,那么VW4和VW12这两个变量代表什么,又从何处取得参数

楼主:
这个程序是普通的PID控制程序,这个程序放到仿真软件中是没有办法仿真,是不是程序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请专家们帮忙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