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请教个液压问题还请师傅们指教一下

楼主(2015-08-25):
各位师傅们,不好意思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当YA11在不动作时溢流阀a跟插装阀b 的工作情况,动作前溢流阀没有接油管,跟接了油管时哪个压力高些,

网友A:
图中B,C应该有一阻尼孔,B和A合成溢流,YA11不动作则A与回油不通,那么B关闭
下载积分:+1(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楼主:
现在不太清楚的是,当YA11不动作时,溢流阀a对b插装阀的控制油压比YA11动作时哪个压力高,这样就知道阀B的开关情况了

网友A:
当C大于AB,YA11不动作时压力大于动作时。
当C等于或小于AB时,YA11动作前后一样大

网友B:
从图上看,a更像是个减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