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定位模块,当轴停止信号ON后,定位编号会不会被清零

楼主(2015-08-25):
QD75定位模块,当轴停止信号ON后,在轴停止前定位编号有赋值,当轴停止信号ON了,定位编号会不会被清零

网友A:
不会清零.

网友B:
不会被清零,

网友C:
不会,否则再启动怎么办?

网友D:
QD75定位模块,当轴停止信号ON后,也就是Y4要ON在4ms以上,ON后轴就会停止,刚才你的指令就不会继续走了,除非你在触发下刚才的指令。QD75有个再启动(G1503)指令,可以让他继续走完上面指令,但是我用了没有成功,只好再次触发刚才指令了。你要是用再启动成功了,分享下啊,谢谢!
QD75定位模块,当轴停止信号ON后,定位编号会不会被清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