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变频器DP通讯,变频器参数设定
song2007

楼主(2015-08-25):
s7-300与变频器DP通讯,PLC怎么控制变频器参数中的启停、速度等以及控制状态字?在变频器是不是有自定义缓存空间?
song2007

楼主:
请问高手,硬件组态的IO怎么与变频器的控制参数一一对应?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四个字,发控制字!

网友B:
用SFC14、SFC15块读写变频器。然后你就把SFC14读回来的数据进行换算为实际值,把控制字、给定频率送到SFC15的指定地址就OK了。

网友C:
是的,高手
s7-300与变频器DP通讯,变频器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