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屏坏了,怎么把程序读出来

楼主(2015-08-25):
维纶屏坏了,怎么把程序读出来。谢谢。或是那里能维修

网友A:
只是屏坏了可以上传资料到电脑。

网友B:
如果你的威纶屏在编程时没有设置禁止上传,而且只是触摸屏的面板出现问题这倒好说。你可以安装一个较新版本的EB8000软件试着上传,一般的上传密码是111111。但是编程时如果设置了禁止上传,那你的这块屏的数据就很难读出了。你只的从硬件方面着手处理了,你可以买一块同样的屏,将坏的屏上的程序存储器芯片拆下,焊到好屏上就可以了。当然这是有风险的了,最好你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下载积分:+3(dmh)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C:
打开EB8000软件,别点其他其他的,在中间位置会有 上传 字样 ,其他的就同2楼

网友D:
发回厂家维修,或者有plc程序的话重新写触摸屏程序,应该不难

网友E:
电源有没有,如果电源都没有,那只有到外面找专业修触摸屏的修好
爱在心中

网友F:
2 3 5 6楼说的都对
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

网友G:
楼上说的都很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