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环上的三轴原点问题

楼主(2015-08-25):
在圆环面上夹角分别为120度,加紧圆柱工件,确保不同直径的圆柱同心,请问设置一个原点信号可以吗? 如果设置三个 原点位置有偏差,那不是整个圆心就偏差了吗,请各位工友提点建议,这样做是否可用行,机械的夹具 中空 直径400的 太重了 (576kg)所以想改成这样。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液压或气动三爪卡盘

楼主:
因为工件在长度是600 担心高速转动时偏心,所以夹具放在上面,保证上面不偏心。中空太大,液压或气动的太重了

网友B:
真要这么做的话 可以加三把高精度的光栅尺来确定同轴度 再根据同轴度来自动调整三个伺服的动作
PS.还是觉得卡盘好点 用钢板割个架子比三台伺服便宜多了 靠机械结构保证上下卡盘同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