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日立PLC编程线

楼主(2015-08-25):
各位同行们:
你们好;
因公司现进行设备改造工作。有几台老式日立PLC通信接口是双排16针。PLC的电源模块是:PSM-A;CPU模块是:CPM-E2;输入模块是:PIM-DPH;输出模块是:POM-TPH
PLC外形见下图 [attachment=138861] 谁有编程线,或者下载程序方法,请给予帮助为谢!

网友A:
别指望了!!!回炉吧!!

网友B:
别指望了,手操板的

网友C:
需要手持的那种编程器。可以读出程序。你是哪里的?

网友D:
很老很老的机器,想整好希望不大。换一个新的吧。
于英剑

网友E:
太老了,用手编器的,可能难找了。
换个算了,现在PLC便宜了。

网友F(2015-11-03):
我在淘宝上看有卖这款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