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怎么改变M8013的一秒脉冲,比如改成五秒接通一次,

楼主(2015-08-25):
以前记得看教程时,说可以改M8013里面的脉冲时间,求师傅指点

网友A:
加个计数器嘛,有不是很难实现

网友B:
可以通过以下程序实现:
[attachment=138863]

网友C:
那个是系统自带的时间脉冲,貌似改不了吧。一般要定时都是用定时器或者计数器配合下。

网友D:
这样也可以吗 [attachment=138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