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G定位模块设定值错误问题

楼主(2015-08-25):
各位大虾,现在使用松下FPG-C32T2H 加PP21定位模块做工程,遇到走E点运动时,出现设定值错误的问题,我的控制代码是H80,速度初速度,加减速,都没问题,就是我走+的位置的时候,没问题,输入一个负的位置就会出现设定值错误的提示,X10E ON,不知道为什么,值的范围没问题。具体不知道什么原因,控制代码各种也试了,要么不动,要么报错,求指导!

网友A:
你用+ - 数字来控制行走距离,请问你用的是绝对位置定位吗?

网友B:
控制代码不对

楼主:
使用的是相对位置控制方式
引用 网友A:
你用+ - 数字来控制行走距离,请问你用的是绝对位置定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