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异步电动机 同步电动机的区别

楼主(2015-08-25):
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异步电动机 同步电动机的区别,希望通俗点。

网友A:
既然楼主能准确列出各电机的名称,想必已了解其区别。

网友B:
问的问题有点大了,要详细的解答时间可能太长,写的可能太多。简单的讲吧,步进、伺服电机是需要专门的驱动器驱动才能工作的,都是将电脉冲信号转变为角位移或线位移的,一个为开环控制、一个为闭环控制。一般用在精确的位置调整上,当然也能调速。所谓的同步电机,就是电枢绕组的磁场旋转速度与转子旋转方向一致,转速相同,反之就是异步电机了,它们的驱动可以直接用交流电驱动。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网友C:
通俗的说,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都是由脉冲控制的,一个脉冲转动一个角度,常用于位置控制的场合,而伺服又比步进的控制精度高,伺服又有速度控制,转矩控制。一般都需要驱动器。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好贴好贴!
菜鸟努力中

网友C:
同步异步电机不太了解,异和异说的是转动速度和磁场方向的相同和异同。
它们的励磁方式不同,在结构上就不同。应用场合不同,从概念上来比较应该是同步的比较高级,具体应用我就不知道了,以前在学校用的都是异步,估计是便宜吧。
菜鸟努力中

网友D:
步进电机为脉冲电机。
异步电动机 同步电动机均为交流电机。
伺服电机分直流和交流型。交流型中又有异步和同步。

网友E:
在网站“道客巴巴”搜索:步进电机 伺服电机 异步电动机 同步电动机的区别

网友F:
顺道问一下,谁能解释一下步进电机和舵机的区别?
舵机到底是步进的一种,还是不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