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控制发热圈温度接触器起火

楼主(2015-08-25):
注塑机在正常生产时,1年之中发生2次接触器着火,每次都用火器灭火,损失都上千元,接触器都是品牌,型号1810都在额定电压和电流下工作,并且都是从接触器内部先引燃,接触器线圈电压是AC220V,线圈二端并接一个QS21150(火花消除器),就是控制发热圈温度,平时巡查测接触器温度不高,今天就着火,希望大家一起来分析原因,多谢。

网友A:
肯定接触不良所导致

网友B:
型号你都可以写错啊 ,有QS21150这种火花消除器的吗?它在注塑机上也不是控制温度的,线圈二端并接一个SQ21150就是多余。 接触器着火的原因可能是以下原因 1、你的温度控制器使用的是非常简单的表计,当测量的温度和给定的温度接近时,接触器频繁的动作,触头打火严重,在长时间的工作中慢慢的损坏,当接触电阻大到一定程度时发热太高造成的。2、你的接触器选型过小,起初触点良好没有问题,经常的打火就会发热,还有很多可能的原因。注塑机的温度控制建议你改用固态继电器吧,1、 它不会打火,保证了工作场所的安全,2、 体积小,便于安装。
下载积分:+1(电工小安子) 很有 道理
下载积分:+1(taohui0828)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3(crgtom)

网友C:
看着情况应该是接触器运动时产生的电弧引起的

网友D:
接触器改成SSR

网友E:
原理上有缺陷,用无触点固态型,当然成本要高些。

网友F:
接触器是用线圈的吸合 作为启动 有可能是你启动频率过多所致 建议使用固态继电器取代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容量大小 不够 还有可能就是 你的线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G:
看现场,起明火的是布线槽,建议采用阻燃型布线槽。火是从下面引起的,品牌的交流接触器是不会起明火的,你可试一下,导线用高温导线,定期检查一下。

网友H:
此处的工作原理导致接触器动作频繁,当次数超过额定次数后,寿命不保,随时有可能因为拉弧起火
所以这里的接触器要做到定期更换,国产普通接触器可能要3个月换一次或更短,
普经有客户上面有工控板卡,烧环后强电窜入烧了整个系统板卡损失几十万
所以这个接触器不改为SSR的话就定期更换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I:
建议用固态

网友J:
二楼很对!

网友K:
固态也有缺陷,如果击穿会不受控制。

网友L:
用固态继电器安全可靠。

网友M:
交流接触器不能用于启停过于频繁的控制,我曾经有过经验,你的应该是启停过于频繁,导致触点吸死,发热而引起的火灾。
换固态继电器即可。你用的好像是斯奈德的继电器,现在市场上很多假货,建议到直营店购买正品。

网友N:
改固态继电器SSR

网友O:
呵呵,第一次看见接触器着火,见意你改为固态继电器
巫山石军

网友P:
请问一下,你的控制电源是用多大的断路器,额定电流多少?另外主电路的断路器是多大的?还有加热线圈的额定电流是多大?

网友Q:
是假货吧,多大功率,用2510接触器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接触器是控制6KW发热圈,电压是2相AC380V,接触器触点是并在一起工作,电流小于接触器额定电流,线圈二端并接SQ21150(也叫突波噪声消除),应该是消除干扰。

网友R:
平时需要用热成像仪观察一下,加热设备一定注意,接线再好也要注意,有条件可以加大设备容量和线径

网友R:
有注塑机图纸吗?上传一份

网友S:
是控制原理问题,导致频繁启停。

网友T:
引用 网友G:
看现场,起明火的是布线槽,建议采用阻燃型布线槽。火是从下面引起的,品牌的交流接触器是不会起明火的,你可试一下,导线用高温导线,定期检查一下。

比较认可这个看法

网友U:
温度控制比较严格的地方,不能用交流接触器,要改用固态继电器。
于英剑

网友V:
换进口的吧,国产品牌不禁用,我公司以前也是用国产的,经常坏。换进口的就解决了

网友W:
安全一点的用法是用接触器加固态继电器,接触器可以用温控报警点或温度开关(电饭煲上那种)做超温断电,PID调节用固态通断,快达的固态比较不错,国内的容量虚标,容易坏。

网友X:
按照楼上说的更换,就可以了。即使假货,看你的情形,3210也足够了。

网友Y:
建议改成SSR,安全实用。

网友Z:
建议改用进口的接触器,3210就行

网友AA:
1、优质的接触器都是阻燃塑料,看你的接触器,貌似阻燃等级不达标(均为阻燃)
2、线槽用质量好一些的,阻燃的
阻燃材质是火可以烧熔,在明火下可以燃烧,但离开明火就熄灭了,你的明显是一直燃烧。
怀疑是不是A货接触器

网友AB:
用无触点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一般加热都是用这

网友AC:
改成固态继电器,接触器做高温报警切断。

网友AD:
经常坏的话改用固态最好

网友AE:
换2510或者3210或者固态,或者改变注塑机温度控制模式

网友AF:
接触器用久了铁芯接触不好噪音大引起抖动,触点容易打弧,固定电线的螺丝容易松动,需定期保养检修;还有电线是否够大,接触器最好加大一些,现在太多假货了

网友AF:
接触器在工作时是否有噪音,有的话需要折开接触器给铁心做保养

网友AG:
建议用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输出端一定要加快速熔断器。

网友AH:
两次起火是同一位置接触器吗?起火是触点还是线圈?建议换大一规格接触器试试。

网友AI:
你用开关控制接触器的频繁启停,肯定会产生火花,火花引燃可燃粉尘,起火是必然的!你可以改用固态接触器或者用模拟量控制调功加热,就会可靠的多。仅供参考。

网友AJ:
建议采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在固态继电器前面加装接触器,设定超过温度上限后接触器断开,以保证固态继电器击穿不受控致。

网友AK:
从起火部位看,应该是线槽部分先起的火,我分析可能有这几个方面:1.线头接触不良,引起电线过热造成短路起火2.线有些过细,或者说质量不好,造成线路发热,从而引起着火3.如果是接触器着火,火苗应该往上走,但看图片好像不是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L:
接触器正常情况下,最大启动频率:30次/时,最大启动时间30秒。
是不是使用的方式不对?
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加热继

网友AM:
接触器接触不良影起触点发热,小功率的建议改成固态继电器可能会好一点啊

网友AM:
小功率的建议改成固态继电器。

网友AN:
选型大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