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c如何读取PLC的IO点状态,1为绿色,0为红色在界面显示出来

楼主(2015-08-26):
请教wincc如何读取PLC的IO点状态,状态为1时显示绿色,为0时显示红色在界面显示出来,大侠们帮忙解答一下,本人刚开始用,不怎么懂。

网友A:
1、在WINCC中建立相应的变量,建议建立一个组(比如名字叫"IO")。
2、在画面上组态“指示灯”,我喜欢用圆角矩形,当然其他的圆、矩形什么的也一样。
3、组态指示灯属性中的背景颜色,跟变量关联起来。
over

楼主:
我也是那么做啊,直接连接输出点Q点,为什么PLC输出点有反应了,我做的这个图没有变化

楼主:
好像IO点不可以直接读取(反正我做了没反应,可能是我那里没有设置好吧),我转换用中间点就可以了

网友B:
先在WINCC中加一个指示灯元件,在设置指示灯的控制继电器,设为PLC的对应IO点。
于英剑

网友C:
要把“效果”——“全局颜色方案”项设为“否”。

楼主:
好的,晚上回去再试一试,现在这电脑没有装WINC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把“效果”——“全局颜色方案”项设为“否”。
已经设置了,还是不行,我是直接读取Q点状态(西门子PLC);我利用输出Q点的同时,输出M点,读取M点就有变化

网友D:
不懂,在这里学习

网友E(2015-11-29):
我Q点和M点都设置了怎么也不行

网友E:
你要看你的程序是不是读取的Q点有两个

网友F: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个人觉得还是设置的事

网友F:
可以利用STEP7仿真软件试一下

网友G:
直接连接IO变量,仿真应该是没有效果的。

网友H(2016-01-05):
个人建议威轮通的触摸屏,好用。

网友I:
在HMI设备里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