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 BD 返回通信错误 3H

楼主(2015-08-26):
RS485-BD 与proface 通信初始返回值错误3H,不知道怎样搞下去

网友A:
屏跟PLC连接?看看两者的通讯参数、协议和接线呗其他也没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B:
我这几天刚把三菱FX系列PLC与组态软件通过GPRS网络建立数据拍成视频,切有日志,你要想学的话可加我QQ 897966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