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控制3台伺服电机,

楼主(2015-08-26):
那位大神有这种案例,能不能给一份,或者指点一下,用那个指令做比较好

网友A:
FX2N基本上可以说不支持高速脉冲,只有10K,只能通过增加模块来控制,增加FX2n-1PG,10PG或者10GM,20GM模块来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B:
同意2楼

网友C:
FX2NPLC不支持3轴,且已停产2年了。替代品FX3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