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6):
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我有一15Kw电机配15kw变频器,运行在40HZ,输出电流稳定为16.5A,而输入电流为2.7-3.3A来回摆,而其他同样的电机和变频器输入电流很稳定。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楼主:其它变频器频率也是40HZ吗

网友B:
引用楼主wzd123456于2015-08-26 11:21发表的 变频器的输入端电流问题 :
请各位师傅指点指点。我有一15Kw电机配15kw变频器,运行在40HZ,输出电流稳定为16.5A,而输入电流为2.7-3.3A来回摆,而其他同样的电机和变频器输入电流很稳定。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你输入电流怎么测量的?极度怀疑你的输入电流电流表有问题。变频器上一般的输入电流会比输出电流大,而你竟然只有2.7~3.3A,显而易见的你测量回路有问题。

网友C:
你设置一下参数看看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多少,监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其它变频器频率也是40HZ吗

是的。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输入电流怎么测量的?极度怀疑你的输入电流电流表有问题。变频器上一般的输入电流会比输出电流大,而你竟然只有2.7~3.3A,显而易见的你测量回路有问题。

你整反了吧,输出肯定大于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设置一下参数看看变频器显示的电流多少,监视一下

变频器显示的是输出电流,比我侧量的稍微高点且稳定,就输入电流不稳。

网友D:
你肯定搞错了。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在运行状态大于输出电流。
于英剑

网友E:
输入稍微比输出小,一般钳表能测到,有波动也是正常,只要输出稳定

网友F: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都会随着负载的大小和马达的转速发生变化。尤其离开工频越远变化越大。(这个 变化相对于马达额定值)。
1、有可能你的输入部分有问题。(主要可能是分支接线问题或者同干线上有其他设备影响。由于变频器有巨容量电容,所以在输入不稳的情况下能保证输出稳定可靠)
2、测量值是否可靠。
3、变频器本身整流滤波部分出现问题。(换台试试,或者交换另一台就能判断故障是否在本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电流都会随着负载的大小和马达的转速发生变化。尤其离开工频越远变化越大。(这个 变化相对于马达额定值)。
1、有可能你的输入部分有问题。(主要可能是分支接线问题或者同干线上有其他设备影响。由于变频器有巨容量电容,所以在输入不稳的情况下能保证输出稳定可靠)
2、测量值是否可靠。
3、变频器本身整流滤波部分出现问题。(换台试试,或者交换另一台就能判断故障是否在本体。)
肯定是变频器本身问题,因为同种设备的变频器都很正常。我想知道出现这种问题是由变频器的哪部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