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8-26):
哪位大师知道哪里有NPN三线的圆柱状近接感应器呀?我是用来感应有腐蚀类的溶剂~~~谢谢

网友A:
接近开关感应的是金属哦。

网友B:
二楼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感应的是金属哦。
那么电容式接近开关用在哪里的呢?

网友D:
电容式的可以感应废金属,但用在这里好像不恰当,感应面和液体间没有物品隔离,否则如安装在容器外部,会感应容器。

楼主:
我看到原厂带过来的一个感应器就是等液体接触到感应头表面它就有输出了,可惜型号看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得到?

网友E:
到电子市场找找

网友F:
我在公司看到过全塑料的,水雾也能感应到,但没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