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6):
我想让三个步进指令一起动作,请教这STL 和RET应该怎么使用

网友A:
那你为何要把一步用三个步进指令来完成???

楼主:
绝对位置控制,还有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B:
可以呀。
ld      m10
set     s20
set     s30
set     s40
注意各分支的返回到各自的起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