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26):
我用过触摸屏穿透给PLC下载和上传程序,但现在只有PLC通讯线,能否通过PLC穿透给触摸屏下载和上传程序

网友A:
呵呵,楼主真会想,三菱公司决定采纳。好建议!这不是技术问题,只是看愿不愿意去做

网友B:
理论上不能

网友C:
现在是,异想天开

网友D:
加个路由,用以太网链接起来,用一根网线链接电脑和路由,能下载plc程序也能下载got文件

网友E:
PLC 连接路径,选择串口连接GOT

网友F:
可以啊,三菱GT27、GT23触摸屏都支持通过PLC穿透到触摸屏上传下载,
支持的PLC包括R、Q、L系列,穿透方式可以是RS232、USB、以太网
[attachment=138916]
  • 下载积分:+1(30880813) 测试过吗?真的可行吗?

网友:
    一般同品牌的行,PLC和屏,也需要看实际情况,大部分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