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编码器做的高速计数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26):
两项的,X0,X1都有信号,就是C251不计数

网友A:
我看到一个源程序跟你这个类似,仿真后不管怎样也是不计数,个人怀疑是加密手段- - 原谅我小白一个。

网友B:
高速计数器仿真不了的 只有上机

网友C:
电源的0V公共点接了吗

网友D:
2楼说的没有错,仿真是无法实现高速计数器、通讯之类实验的。

网友E:
要么是接线问题,要么X0、X1和其它高速输入重复使用。

网友E:
或是C251一直被复位

网友F:
外部接线正确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