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三菱FX3UPLC N:N网络功能

楼主(2015-08-26):
我现在两台PLC用N:N网络功能通讯,使用模式2,那我在主站程序里面是不是不能用M1064-M1127和D10-D17了吗?还有就是我在主站里面LDX0,OUTM1064,在从站LDM1064,OUTY0,这样就可以控制了吗?

网友A:
不可以,模式2 主站只能用m1000-m1063 d0-d7 ,各站只能用分配给其他站软元件的触点,利用字元件的数据。而不能对分配给其他站软元件赋值,否则出错。例如主站LDX0 OUT M1000 从站 LD M1000 OUT Y0 ,只要主站x0 带电 从站 y0 就有输出。
下载积分:+1(mr小青年) 真诚感谢!